Thinkpad T420S 反复掉电重启

楼主(2016-11-12):
Thinkpad T420s 开机反复掉电重启,和我几天前遇到的一台T420一样的故障,都是电流在0.85就掉电,有谁解决过此类问题,指点一下,主板都是集成显卡,但是有时可以亮,但几率很低。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

网友:
刷BIOS试试,拔掉内存还掉吗

网友:
这个一般就是先刷BIOS

网友:
拆下内存看看还从起么,不重启,刷个BIOS 应该可以了

网友:
换个cpu看看  不行刷bios

网友:
拿下内存看还会重启不?

网友:
我也遇到了,解决了吗

网友:
解决了吗,等消息

网友(2016-12-19):
我的现象是每次都可以亮机一动就会掉电重启

网友:
对于这类问题我就觉得头大

网友:
还是BIOS的可能性大

网友:
像这种不稳定的故障最不好修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还没搞定

网友:
我 也有一台       相同问题

网友:
BIOS刷过吗

网友:
目前这种情况只能刷BIOS

网友:
楼主,BIOS刷了没

网友:
可能显卡虚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