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P8(电信高配)时钟异常导致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2):
华为P8(电信高配)时钟异常导致基带未知维修案例

  一、现象、问题描述

  插卡开机验证,确认故障为手机不读电信卡,在拨号界面输入*#06#,MEID和PESN显示:null,IMEI显示:866649026077746,初步判断C网基带未知。

  二、关键过程、根本原因分析

  (一)问题现象确认

  手机降级到烧片版本后开机,用串口精灵选择PCUI端口,发送AT^CPSTATE?,返回:modem_list_info:name.“viacbp82d”,device.“viacbp82d_boot”,order.2,modem_state.0→“MODEM_STATE_OFF”;确认是VIA基带未知,也就是CDMA Modem没有工作。

  (二)定位过程

  1、原理图分析

  华为P8(电信高配)Modem芯片位置号是U4200,由华为P8原理图可知基带的的工作电压为VDD_IO_1V8、VDD_DIG、VDD_UIM、VDD_MIX、VDD_P_PLL1V2,这5路电压主要是由U4500、U4501、U4502提供,根据电路图在位号图找到相关测量点。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1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2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3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4

  2、复位信号

  U4502工作时,输出一个3.0V高电平DIG_RESIN_N,作为CDMA Modem复位是上拉电压。CPU通过GPIO_113_AP_RST_M输出高电平信号,使MOS管Q4501导通复位CDMA Modem。复位电压测量点C4203正常电压2.98V。

  3、时钟信号

  CDMA Modem的时钟源为X4601,输入电压VDD_DCXO为3V,经U4601驱动X4601输出时钟,再经过U4601放大整形输出19.2M正弦波,而时钟两端电压大约为0.98V。

  4、测量实物图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5

  5、找到故障根因

  (1)经过测量U4200供电电压都正常,测量复位电压(C4203)正常,测量时钟两端电压正常。

  (2)由于测量到相关电压无异常,故用频谱仪测量X4601产生的频谱,和OK板对比,频谱也正常。

  (3)用频谱仪测量经U4601整形放大的时钟信号,测量点是C4201,发现频谱一直存在,而OK板是隔一段时间才能测量到一次;然后测量C4201的电压为0.8V,发现比OK板的电压要高0.3V,考虑到X4601输出时钟正常,而U4601输出时钟异常,可以判断U4601损坏。

华为P8基带未知维修 图6

  6、根本原因分析

  时钟X4601的供电是由U4601提供,同时X4601的初步振荡也是由U4601提供,当振荡达到X4601振幅时即可自振荡输出19.2M,然后经过U4601整形放大供给U4200,现X4601输出时钟正常,而经过U4601整形放大后输出时钟异常,说明U4601内部损坏;更换U4601后,CDMA Modem工作正常,故障排除。

  三、结论、解决方案及效果

  CDMA RFIC(U4601)不良导致CDMA Modem不工作;更换下来CDMA RFIC(U4601)物料进行了交叉验证,故障随物料转移,可确定为物料问题,

  我们在判定一个BGA芯片不良,一定要保证芯片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是正常的;维修,特别是基带的维修,对理论依赖比较大。

  猜测+实践+总结=自己的理论。

网友:
转帖 ?写的挺详细的

网友:
很详细的资料,不错,哪里弄的?

网友:
有全套吗,上传一下就无私啦!!

网友:
楼主资料真多,感谢你分享出来!

网友:
楼主是高手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