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新款PRO换屏

楼主(2016-11-12):
MAC BOOK PRO 换屏 还行挺成功 就是胶水太粘不好拆

post_deleted

网友A:
这种屏 没有加热直接拿下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 没有加热直接拿下来的 ?

不可能,100%要加热的。我也换过,,

网友:
好想弄个大吸盘

网友:
好难。这个。学不到

网友:
这种屏太难换了

网友:
66666比那种A1466的要难拆很多吧

网友:
一般看到这种带玻璃屏的就放弃了  容易拆坏  没有那个技术

网友:
有个好用的吸盘很重要啊   我以前用的吸盘小  不好用

网友:
我去    厉害    大神啊

网友:
希望楼主说说详细步骤 然后一步一步上图 之前就一台R屏15寸的PRO 因为没有换过 直接放弃了,因为是同行 最后给了别人 我很想赚这个钱可是心里没底  谢谢楼主

网友:
我基本天天换,有事一天3,4张

网友:
这个我一般都是联背光也换了因为拆的时候一般背光都坏了。。我拆的比较暴力

网友:
果然是高手啊

网友:
没换过,看上去都很难。要动手才知道。

网友:
楼主换了多久,使用3M胶带固定的屏幕吗?

网友:
下面都是用加热板,才可以,直接用吸盘都不好卸下来

网友:
这要手工细活,有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