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 30分关机

楼主(2016-11-12):
如题。。全部换过,除了主板,,不知道怎么搞
亮机能跑30多分钟不知道该怎么测试,,代换都换过了,肯定是主板

网友:
描述的不太清楚 不好帮助你解决啊

网友:
测各大电压,电源好信号,看下有没偏低或不稳定

网友:
其它设备都能正常使用不?

网友:
这个暗病的主板不好修啊,是不是修了很久的时间啊,那就放弃吧。

网友:
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真心感谢有【迅维】这么好的平台,路漫漫,什么时候我能遇上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能亮机的电压有问题么??进BIOS看了下都正常,最后刷了个最新的BIOS,让客户自己测试,实在是费时间啊

网友A:
刷BIOS后,跑了一个小时没问题,,让客户自己测试了,有结果报上来

网友:
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

网友:
这故障不好搞  换板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后,跑了一个小时没问题,,让客户自己测试了,有结果报上来

固定时间关机应该就是ME出错

网友:
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时间关机应该就是ME出错

me是啥。。

网友:
由BIOS管理,在BIOS里面,南桥的高级引擎管理

网友:
也许是ATX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