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270E5J

楼主(2016-11-12):
三星270E5J   接到本机能触发不亮    电流0.3    各供电都正常   bios从迅维上下载了两个都是一样情况    有无师傅解决过类似的问题     迅维里面有这样的问题    都没解决

网友:
在线等大师指点

网友:
这个好像是还有电压没出来的样

网友:
解决了     发我下啥问题

网友:
测下-是否有+5V

网友:
重点查CPU 电路 换CPU 试一下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