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466 风扇狂转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2):
MACBOOK AIR A1466 风扇狂转维修一例

开机就狂转,声音很大。开始没思路,一一断外设吧。结果无线网卡,摄像头,键盘。触摸板,能断的都
断开依然狂转。难倒是主板问题?
正好有一台一样的好机器,那就换一下主板试试吧,奇怪的是主板换到好机器上就没问题了(连接键盘和触摸板线)。可断开这个排线(键盘和触摸板连到主板)就又出现故障。
最后问题出在这排线上。
结论:这款机器不能断开这个排线。

网友A:
呵呵,你这是在表达什么

网友:
苹果没修过。

网友:
你说的那个排线我知道,确实是不能断开,一断开风扇就狂转

网友:
还有连接电源小板的排线断开也会导致。

网友:
要是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
苹果不接键盘和触摸板风扇就会狂转

网友:
一般都是外接出问题,断开是不行的……EC空焊都会这样的

网友:
我有个调节苹果风扇的软件 非常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这是在表达什么

水平有限,不过好在下面的人看懂了,抱歉。

网友:
那款苹果断开触摸板不狂转

网友:
苹果就是不一样啊,就是和别人不一样

网友:
触摸板故障会导致风扇狂转!

网友:
检测外设的 大哥

网友:
经验大大的有

网友:
上个图就好了

网友(2017-05-12):
键盘排线还是???

网友:
这个机子进水音频小板排线和触控板排线坏的太多了。造成开机慢风扇狂转

网友:
、排线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