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bios则么就是刷不成功呢?

楼主(2016-11-12):
BIOS型号是25L32O6E  编程器是P500 这个BIOS可以读取可以删除 就是在写入的时候写不进去。头疼了。。。

网友A:
换个BIOS嘛,可能BIOS坏了

网友:
芯片坏了,,,,

网友B:
换芯片啊  我的500P 有些芯片型号 和你的很类似 不能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换一个。

网友:
换一个看看bios芯片

网友:
关掉一些选项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个BIOS嘛,可能BIOS坏了

芯片换过了。。只要似乎这个型号的都刷不了。。不知道则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芯片啊  我的500P 有些芯片型号 和你的很类似 不能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问题。。我现在碰到这个型号的BIOS就头疼。。刷别的都好刷。就是这个型号的刷不进去。。

网友: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的问题

网友:
更新下 500P最新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换过了。。只要似乎这个型号的都刷不了。。不知道则么回事,,,

是不是 编程器 不支持

网友:
我的500p都是可以正常的,要不就是BIOS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