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0屏花屏竖条屏 偶尔一半白一半黑偶尔闪屏维修

楼主(2016-11-12):
  手头下载分实在不够了,其实我就是来骗点分的,维修难度不是很高,新手学习,老手路过吧。
   前几天同行送来了一个Y480,说手头没有屏帮看看是不是屏坏了。我开机一看这屏幕一条一条的,中间还一条大大的宽条竖线。最开始没有照相,最后故障换了。所以这里就不加图片了,大家可以用心灵去感悟。心想这90%就是屏的问题啊,换了一张新屏,竖条变成横条了。又换了一张,开始正常没10秒钟又变成竖条了,难道不是屏的问题,那肯定是屏线了,而且这个屏线被同行插拔的确实有点狼狈,心想应该就是他了,找马云订了一条,屏线到位后故障依旧。看来真不能偷懒啊,还是安心的查图纸吧。
   这种显示有问题的,首先怀疑LVDS总线有问题,测量每对LVDS对地阻止都正常。示波器测量波形也正常。DISPOFF#和INVPWM没有去测量因为他们有问题最多就是亮度不对或者暗屏,EDID的时钟和数据线没有去测量,因为他们有问题LVDS上不会有波形,那么只能是+LCDVDD了,但在我的印象中这个信号有问题会出现白屏的,实际测量这个脚位只有2.93V,按理来说应该是3.3的。难道这个脚位输出不正常会出现竖条屏这样的问题,找到它的来源,
为MOS管Q68的G级得到低电平使+3vs导通过来得到3V的+LCDVDD,用镊子短接一下Q68,屏幕显示正常了。但断开镊子后故障换了变成一半白一半黑的屏幕, 可能短接造成的电压出现细微变化造成的,也是没有机会拍下竖条屏幕图片的原因。这种问题必须找到根源,如果只通过短接来维修根据经验会出现休眠白屏 开机关机瞬间白屏的现象。测量Q68的D级同样的2.93V用示波器测量出现奇怪波形。 用示波器测量G级一样出现奇怪波形,不对啊G级应该是低电平的,怎么会有平均值为2.8V左右的波形。测量R28的1脚确实为0V.看来不是R28前级影响的,能影响他的也不可能是电容C530因为他是滤波电容接地的就算有问题也是应该将电压拉低不是抬高。那么估计就是Q68本身内部PN结微击穿将S级部分电流导通到G级了,在料板上找到一个一样的PNP场效应管更换故障解决。可能我说的有点墨迹,是为了让新手看的更明白些。老手就不要吐槽了。

网友:
加分加分给楼主加分

网友:
屏供电出问题引起的现象越来越奇葩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ASUS的机子上遇的多

网友:
问题ASUS的机子上遇的多

网友:
你的技术真牛B

网友A:
水平真的不错,有什么方法快速看出是管子是PNP 还是NPN吗?图纸上能看出来吗?

网友:
你说的很好的,给楼主加分了,楼主技术真不错,分析也很到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水平真的不错,有什么方法快速看出是管子是PNP 还是NPN吗?图纸上能看出来吗?

箭头方向决定

网友:
那么问题来了。r28在哪里?

网友:
加分了  这个故障新手不好修了

网友:
维修行云流水,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新手都能看懂

网友:
比较少见

网友:
加分了,楼主,希望下次发帖的时候把波形发一下,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加个分,功底不错

网友:
这个故障以前都是遇见评坏的

网友:
楼主这样 写的很好 详细点 对我们小白晋级很重要 辛苦楼主 啦 以后多多发类似 详细的说明

网友:
牛逼的电路分析

网友:
是我这个前轴也要有,3.3很难搞成这样的

网友:
要是我就不会想到是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方向决定
谢谢你了,回头好好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