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9

楼主(2016-11-12):
故障现象 装系统进去 第一次正常显示 关机再开机就报错:硬件改动 按最后一次正常配置 或正常启动都可以进系统 只要关机 在开机 就会报这个错误 已经更换过2个WD500G的新的硬盘 现象一样 头都大了
硬盘
ACER

网友:
这样的不好修

网友:
接口供电数据都测下,

网友:
有刷下bios看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