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笔记本DDR3打阻值卡有问题么?为什么我的卡有好多数据线对地是0欧姆?

楼主(2016-11-12):
DDR3的板子很少出现CPU虚焊的,所以内存打阻值卡用的很少了。
最近翻出去年买的DDR3打阻值卡,测试了好几块板子,包括好板子,都是一样的结果,好多数据线对地都是0,也就是短路的。 但是板子是完全OK 的

下图里,被点了黑色墨水的就是对地‘短路’的。不知大家的测试卡是否也一样?

网友:
没修笔记本,帮顶一下

网友:
可以找个可以正常点亮使用的机子  来试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再测量内存槽一遍,排除卡或者是设计的问题

网友:
正常现象而已

网友:
这个我阻值卡也很少去打阻值,除非是非常难修的。一般就稍微测下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