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 屏背光亮,无显示

楼主(2016-11-12):
如题,正常开机。屏有背光,无显示 有声音,有没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因为这个是独立显卡小板的,如果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是显卡问题的话,准备先做下显卡,省的再拆下去了,

网友:
不换屏幕试一试吗

网友:
先拔插下屏线接口 遇到好多机子有背光无图像的都是拔插接口就好了的

网友:
用风枪吹吹显卡试试,一般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做下显卡吧 遇到过显卡问题

网友:
建议  先换屏试试

网友:
显卡的几率大

网友:
简单的搞起 ,不行在搞显卡,换屏  插拔屏线  测量lvds信号线阻值

网友:
频闭独显试试

网友:
Y519  显卡好像是通病吧

网友:
先做下显卡吧,显卡坏得多

网友:
有可能这机器显存问题哦,可能和Y400一个样把

网友:
弄显卡,我修过

网友:
这个你可以加热显卡看下哈。然后屏也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