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 奇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6-11-12):
DELL M5010   AMD的板子。最初故障 7声报警, 加焊北桥, 外接正常,接内屏,开机 屏幕闪下 就掉电。加焊显卡 故障还是一样。打LVDS 值都正常,再测哪里???

补充内容 (2016-11-13 11:47):
很奇怪 放了一段时间  故障变成 开机白屏 不掉电, 唉 好办了  U5401  LCDVDD 坏了  换了好了  还好有个料板

网友:
确定屏没有问题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换北桥啊  这个

网友:
现在外接正常啊  接内屏就掉电 还是北桥?

网友:
换换屏幕波,是不是短路了。外接不掉电的话,一般都是屏幕了

网友:
这样只能拿下来重植看看。

网友:
这机北桥和显卡都容易坏,都干一下!

网友:
显卡也要看看啊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卡哟

网友:
也许还是北桥的问题 可以重植下试试 期待下文

网友:
7声基本上都是显卡  修道好多了  加焊不行重值吧

网友:
是不是屏短路了,一开启就短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