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P花屏

楼主(2016-11-12):
联想Y460P花屏,开机就花,显卡换了,屏换了,屏线也换了,还是花屏,把每一个显存都加焊了,故障依旧,怀疑是显存的问题,但是显存太多了,换起来太麻烦,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检测显存的好坏吗?

网友:
吧独立显卡供电翘起来看看

网友:
用集显看看花不花

网友:
要是确认了显存问题就 换吧 其实真正操作起来也很快

网友A:
家里穷  都没买过显存的钢网  每次换显存都有压力,纯手工打造

网友:
挨个挨个的换吧,别怕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里穷  都没买过显存的钢网  每次换显存都有压力,纯手工打造

我显存都是手工打造。。

网友:
换过内存没有

网友:
换显存得靠运气,两个两个的换,说不定你一次就换对了呢

网友:
先看看可不可已该集显  可以的话直接改掉拉倒

网友:
看看是不是风扇下面的主板腐蚀啦

网友:
Y460P是不是二代CPU的,我都有一台花屏的,显卡和显存都换了,开机就花屏,怀疑有断线,还没量出来

网友:
把显卡电感翘起来吧

网友:
2代CPU也容易坏  楼主可以换个CPU试下

网友:
联想机的显卡就这样,花屏,不显是常事。。。。。。。显存很好做啊,我都是手工植株的。。。。

网友:
显存都是手工植球啊,Y460系列的,改成集显还是稳定省事,不建议折腾独立显卡,显卡芯片太贵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