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从花屏到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6-11-12):
机器型号:G480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前几天从网上淘了一片G480的坏板。听卖主说是没CPU供电。
板子到手后,目测桥被干过。万用表打值没发现什么问题,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7正常触发上电电流窜窜窜上去,接屏测试屏亮了。但过了几秒屏闪了,然后就花了。
     看来桥还是有问题啊,上家干过桥,所以我就把桥干了下。再次测试,发现进系统也正常了。下个鲁大师撸了三分钟也没问题。心想问题解决了,没这么简单吧???
     果然正当我装整机了,装到一半又花屏了。正好手上有这个桥SLJ8E,干脆给他换了。一阵烘烤之后,待机正常,上电0.2不动了。心拔凉拔凉的,桥没干好? 再次加焊还是一个吊样。这时候想到之前卖主说没CPU供电。看到这个电流估计就是没CPU供电了。心想主板估计还有别的问题,拿起示波器打了一下25M晶振没波。根据以前的维修经验来看,此晶振没波一般是供电不正常导致。量了一下供电电感,供电都正常。35v转换电压正常,1.5V转vga正常,1.5v转1.5V_CPU_VDDQ正常。EC发给桥的pch_pwrok也正常。
                   没头绪了,难道桥也是坏的。拆桥植球太费事了,再查查了。 哎,还是太粗心了。当我量到Q8的时候问题出来了。Q8第二脚一直是3.3V,Q8受控于Q112。susp#是正常的,但Q112第二脚却没量到电压。应该是断线了。   不多说上图 最后总结,此板本来就应该就是板层断线。后来上家干桥热到了主板断线又连上,到我这里彻底干断了。闪屏应该是桥本身问题。(此板论坛上有好多0.2的问题,断线有可能是通病,有待大家验证!)
             至此故障修复!  好久没发帖了,各位兄弟们加点分鼓励下吧

网友:
没玩过这么的

网友:
楼主,牛逼掉渣天

网友:
怎么淘板啊 撸主

网友A:
修到一台,无CPU供电,显卡,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南桥换过,EC换过,就是不出CPU电压,PL905 PL903 PL902全无,现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B:
那他原来的桥是好的了,,认真分析过后又是另一片填空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华硕没有CPU供电  进水二修机 估计芯片周围掉东西了

网友:
这还是转换电压的问题啊

网友:
susp#要触发后才有吧

网友:
断线最不好查了

网友:
楼主霸气侧漏了。呵呵呵

网友:
忘了说了我也有个这样的板子有需要找我

网友:
高手呀 学习了。

网友:
都买坏板的修的呀,牛B必需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他原来的桥是好的了,,认真分析过后又是另一片填空

原先的桥坏的 不然不会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到一台,无CPU供电,显卡,内存,桥供电都正常,南桥换过,EC换过,就是不出CPU电压,PL905 PL903 PL902 ...

发来我给你看看 不动大件80 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