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98时显时不显

楼主(2016-11-12):
版号是 820-3332-a 不显时有集显电压1.05,没有独显电压 。显示时,有独显电压0.98,没有集显电压,显卡烤过,现象还是一样,有大神遇到过没有,什么思路

补充内容 (2016-11-14 10:42):
换过显存 好了 ,不过键盘鼠标 ,刚开始 可以用,用着用着,不行了 ,无语 啊

网友A:
显存出现问题了, 加焊显存

网友:
换一个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有些是 跑马独显供电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出现问题了, 加焊显存

应该供电和显存没有关系吧,显卡开启 的

网友:
bios问题?呵呵,试过没?

网友:
最怕的就是这种怪怪的故障,难搞,没思路!!

网友:
还有报警声?

网友:
觉得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查条件,看时序 ,别乱搞 ,等下回不了头

网友:
一般苹果没确定问题都不敢动!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试试

网友:
显存通病吧

网友:
楼主剪钱了呀

网友:
苹果没思绪最好别动吧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B:
先刷BIOS不要盲目的动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刷BIOS不要盲目的动大件。

给客户报风险了 ,换个显卡试试 了

网友:
显卡  显存等  不好说

网友: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弄。你先问下客户坏之前 会出现什么现象。

网友C:
百分百显卡问题,这款修好的几率非常低

网友D:
不出独显供电的时候  看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看看图纸里有没有切换的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不好修哟

网友:
抚刷BIOS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显卡,显存,一个个换。。。。。

网友:
这个就不好修了

网友E:
苹果的笔记本修的少呀 那一排是板载内存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坏了

网友:
看着那一板板的内存,毫不犹豫的换掉,当然这只是参考

网友:
这个机器和A1502有的一样的。修过。。不过故障和你的不一样

网友:
查电路嘛.看看哪里电压没有起来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修改了吗  给我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百分百显卡问题,这款修好的几率非常低

显存的问题,4个全换 ,不过后来有时键盘触摸用不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出独显供电的时候  看看显卡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呗    看看图纸里有没有切换的

修好了 ,先换的显卡 ,不行,又换的显存 价格合适,要花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的笔记本修的少呀 那一排是板载内存吧

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一般苹果电脑都是给大
师傅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