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华为荣耀V8听筒故障维修

楼主(2016-11-12):
华为荣耀V8听筒故障维修

  一、故障维修流程

华为荣耀V8听筒故障维修 图1

  二、注意事项

  针对客户描述有时候听筒杂音的情况,测试时需要多测试几次,如果故障不复现,告知用户对方信号不佳也会出现此类情况。

华为荣耀V8听筒故障维修 图2

网友A:
听筒声音小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筒声音小又是怎么回事呢?

查一下听筒本身有没有虚焊,然后量一下接触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听筒本身有没有虚焊,然后量一下接触阻抗。

多谢解答,阻抗是指对地阻值吗?

网友:
听筒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解答,阻抗是指对地阻值吗?

嗯嗯,就是对地阻值的一种说法而已

网友:
楼主能发这机子维修流程图发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