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16SW+显示器天冷开机闪烁维修求助

楼主(2016-11-12):
AOC 916Sw显示器天气冷时开机就会闪烁一般开机到桌面又正常了。闪烁时伴有花屏现象。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请指导指导,维修测试时都正常。

网友A:
灯管闪烁还是怎么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闪烁还是怎么闪的

是屏闪,不是灯管闪。但是开机一般只要进桌面就正常了。

网友:
检查电源,代换一下电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屏闪,不是灯管闪。但是开机一般只要进桌面就正常了。

换个通用驱动板测试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虚焊

网友:
灯闪电原板的问题吧。电容大肚子有可能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有问题

网友:
我再研究一下,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换电容一般能搞定

网友:
屏线 去看看  就不定是它

网友:
1、这个显示器问题是电源板上的一个电容连锡一起松动,重新焊好。
2、驱动板上的主控IC引脚发黑用刀片刮干净用铬铁加焊了一遍。
目前已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