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tpn-q113 笔记本USB3.0可以用,2.0用不了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12):
今天接到一台HP tpn-q113笔记本 说USB3.0接口查鼠标和U盘都用不了,但是用左边的USB又可以,于是报价,拆机 主板的版号是daou33mb6d0  电脑可以正常开机,左边的 2.0USB接口都可以用,3.0的只能用3.0的USB 用2.0的都不行 这可以排除南桥的问题,不能乱动南桥,测了一下左边USB的数据线对地阻值540欧 正常,右边的两个3.0接口有9根线于是打开电路图   其实USB3.0接口和2.0的唯一区别就是多了4根连接南桥的3.0数据线,但是它们又是分开独立的 插3.0就识别5、6、8、9 四根线 插2.0 就 2、3两根线 。现在是2.0不能用那就着重排查2.0这一块,先测阻值  只有490欧左右,感觉不对,左边好的USB是通过一个 rp3直接和南桥通讯的 包括无线网卡,摄像头 还有3.0 都是直接接到南桥上面的,后来我就查右边两个3.0的接口 它是通过一个L25和L18 进行数据交换,但是组织不对,后来我在主板上面找到这两个保险电感,一测发现1234脚都是通的 正常情况应该是不通的,再仔细一看原来是谁把这几个脚焊在一起了,呵呵  用烙铁 把锡弄掉 再一测阻值 正常了,马上装机测试 OK  可以用, 其实这是个小问题 写出来 就是希望给大家多一个思路,至于前面调BIOS 安装驱动 都试了  不行 所以没有写出来。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这么多字都是自己打的,看到的朋友多加点分。

网友:
哦,对了顺便把图纸发出来

tpn-q113 daou33mb6d0.pdf

网友:
有的是bios问题

网友:
哈哈 钱又捡上了

网友:
你的技术真牛B

网友:
楼主很细心··要是新手·可能又干桥了

网友:
多谢楼主的图纸,正好需要,谢谢了。。。

网友:
二修机难搞 楼主还好没有直接动桥

网友:
理论+实践经验,楼主很细心啊。恭喜

网友A:
不明白 怎么会焊在一起的?是人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 怎么会焊在一起的?是人为的吗?

多半是,我也不清楚,

网友:
3.0和2.0电路不同

网友:
楼主细心啊。换做是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才好

网友:
大显身手,赞一个!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