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Q225HQV进水

楼主(2016-11-12):
同行拿来的,不知道啥原因,接口地方全部进水了,估计客户不知道,一通电给烧了。

既然这样那就不能再通电了,直接拆机,拆下罪魁祸首

测量基本元器件,看有没有跟着殉葬的,,,结果运气不错,都还健在

换个接口,然后发现焊盘都烧糊了,只能飞线了

战战兢兢的通电,怕自己有没有测量到的地方引起爆炸。。。我的小心脏,那时候的心跳速度估计得有200.。。

让人欣慰的画面终于出现了。。。还算没白忙

最后来一张装好的图,显示都正常

实际上是没什么难度,只是心跳节奏加快,让人有些受不了!!!估计是之前被炸怕了(另外我也偷了个懒,没把大师傅给我买的灯泡接上去试试,才会如此心跳,哈哈哈)

网友A:
这个位置,灯泡要往前面加,加到保险处无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灯泡要往前面加,加到保险处无用。

啊?还有这样的说法呀?幸好没烧坏哦,否则上灯泡都没用了,不过我量的保险是好的心里顿时放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啊?还有这样的说法呀?幸好没烧坏哦,否则上灯泡都没用了,不过我量的保险是好的心里顿时放心了

这个位置,短路点,还没有到保险啊,烧焦的东西掉了,碳化的东西是导电,清理干净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短路点,还没有到保险啊,烧焦的东西掉了,碳化的东西是导电,清理干净就行了。

一般这样的情况,灯泡接到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样的情况,灯泡接到哪里?

你问的这个我觉得你的水平有太平洋那么深...

网友D:
测测后面没有短路的基本不会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这个我觉得你的水平有太平洋那么深...

水母哥,我大师傅说这种情况不能接保险了,我得跟他请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后面没有短路的基本不会炸

嗯,简单测了一下,没发现,我这不怕自己漏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灯泡要往前面加,加到保险处无用。

付哥,你说的前面是指哪里?

网友E:
天天接着这活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接着这活儿就好了.

活还好,没啥难度,就是小心脏受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付哥,你说的前面是指哪里?

串到电源插座哪里,就是电源经过灯泡,再进显示器插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到电源插座哪里,就是电源经过灯泡,再进显示器插座。

额。。。这个对我来说我还不怎么敢弄呢太吓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额。。。这个对我来说我还不怎么敢弄呢太吓人了

让你万能的姑父给你按个插座吧,把这个灯泡串到电源里面,试显示器的时候,直接接到这个单独的插座里面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让你万能的姑父给你按个插座吧,把这个灯泡串到电源里面,试显示器的时候,直接接到这个单独的插座里面就 ...

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修显示器都能用?不管哪里短路都能测得出来?

网友:
220V小心哪

网友B:
怕得就是这个,之前刚开始修的时候不太懂,被炸过几次,吓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话是不是以后修显示器都能用?不管哪里短路都能测得出来?

是的,方便多了。

网友:
等他下次来,我叫他帮我看看,他也忙,很少来我这了

网友F:
修好 收钱 送客  下一个 继续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修好 收钱 送客  下一个 继续

哈哈,干净利落,一看就是做老板的料,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干净利落,一看就是做老板的料,哈哈哈

我这是和强哥学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怕得就是这个,之前刚开始修的时候不太懂,被炸过几次,吓怕了

下回让万能的小姑夫弄个安全插座,就不会害怕了😁😁😁

网友H:
串个灯泡估计心脏不会跳这么快。

网友:
@月饼 付哥见过我本人,他能证证明我的清白,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这个我觉得你的水平有太平洋那么深...

水母哥,你为啥不给我加分

网友I:
电源口换好后,应该用热熔胶固定下。不固定,用不了多久,还会脱焊

网友B:
哪个强哥?这么厉害,介绍我认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下回让万能的小姑夫弄个安全插座,就不会害怕了😁😁😁

我也有这个想法,等他下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串个灯泡估计心脏不会跳这么快。

大师傅说串保险不行

关键是这接的是220v的,所以有点怕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口换好后,应该用热熔胶固定下。不固定,用不了多久,还会脱焊

谢谢您的指点,小白第一次修电源接口,没经验,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J:
烧成这样了 容易起火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烧成这样了 容易起火

别吓我啊,我没怎么做处理,就这样装起来给客户了

网友K:
进水了,小心啊。。。。进水很麻烦的

网友L:
灯泡两个脚位咋接?一边一个脚吗?对准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灯泡两个脚位咋接?一边一个脚吗?对准电容

我之前都是接到保险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个强哥?这么厉害,介绍我认识一下

天津啊 哈哈

网友B:
哦,难怪了,强哥做事七尺咔嚓脆向强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进水了,小心啊。。。。进水很麻烦的

是的呢,我拆开的时候水还没完全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难怪了,强哥做事七尺咔嚓脆向强哥学习

必须滴啊

网友B:
强哥是高手,但太保守了,都不出来教教我们这些小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强哥是高手,但太保守了,都不出来教教我们这些小白

是啊 找强哥天天上几个小时 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 找强哥天天上几个小时 班

可不是,真让人羡慕啊,哪像我们这些苦命的人,天天十几个小时的班,还没人家赚的多

网友M:
接口烧这么烂都没坏元件,运气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M:
接口烧这么烂都没坏元件,运气不错

是呀,我也这么认为的,要是真少坏点其他的,查起来也麻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测测后面没有短路的基本不会炸

保险还是好的,心里放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天天接着这活儿就好了.

这个看上去很危险呢,我都怕插上去冒火花

网友:
真怕他冒火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下回让万能的小姑夫弄个安全插座,就不会害怕了😁😁😁

这玩意对于我小姑父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大难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口换好后,应该用热熔胶固定下。不固定,用不了多久,还会脱焊

我刚开始还犹豫要不要用热熔胶枪固定,后来还是没用,下次我就知道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对于我小姑父来说应该不是问题,但对于我来说就是大难题了

对于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TI 就是把灯泡放加在外面了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于你来说也不是什么难TI 就是把灯泡放加在外面了呗

220v是我的克星,怕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220v是我的克星,怕呢

220V 一般作好防护,没什么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20V 一般作好防护,没什么事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会害怕,我那天换完接口,接插座的时候都是把身体躲很远

网友N:
妞妞现在修显示器 越来越溜了。

网友O:
难得的人才啊。。。妞妞女人一枚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会害怕,我那天换完接口,接插座的时候都是把身体躲很远

220V即使防护作好了,上电时我也是要把脸挡上地(也胆突)

网友P:
看了第二张图还以为是我发的贴,曾搞过一模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妞妞现在修显示器 越来越溜了。

我现在专修显示器和苹果系统,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O:
难得的人才啊。。。妞妞女人一枚

这个不需要再重新鉴定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20V即使防护作好了,上电时我也是要把脸挡上地(也胆突)

脸扭到旁边去,怕毁容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了第二张图还以为是我发的贴,曾搞过一模一样的

第二张图。。。

怎么可能,我焊的那么丑,肯定没你的漂亮

网友Q:
为什么现在修显示器都要开始玩灯泡了  这让我一个才疏学浅的小白怎么能理解  妞妞我可以加一下你的扣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现在修显示器都要开始玩灯泡了  这让我一个才疏学浅的小白怎么能理解  妞妞我可以加一下你的扣扣吗

因为你如果有查不到的短路,用灯泡能明显 直观地看出来,可以有效的防治炸保险

可以,你的多少,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如果有查不到的短路,用灯泡能明显 直观地看出来,可以有效的防治炸保险

可以,你的多少, ...

网友:
看到了,加你了

网友:
加也得靠前

网友R:
碳化的东西是导电的,那样处理不行吧。还不如直接把电源线给引出来呢,那样更安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脸扭到旁边去,怕毁容

虽然我们是靠技术吃饭的
面子问题也很重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R:
碳化的东西是导电的,那样处理不行吧。还不如直接把电源线给引出来呢,那样更安全。

其他几个脚固定住了,所以除非是非常用力去晃,否则一般也不会有多大的移动空间

网友:
原来大神无处不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们是靠技术吃饭的
面子问题也很重要哦

修机不赚钱的时候就该行靠脸吃饭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修机不赚钱的时候就该行靠脸吃饭

你不会改行不会的
妞妞确切有才我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不会改行不会的
妞妞确切有才我服了

改不改行还得看市场行情啊

你下面这句话我当你是夸我喽

靠脸吃饭我瞎说滴,千万别当真啊,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改不改行还得看市场行情啊

你下面这句话我当你是夸我喽

有用即有修维修行业不会过时
只是现在维修从业人数过多且鱼龙混杂恶性竞争(价格战等)使行业低靡
经过市场优胜劣汰技术过硬(例:妞妞 等人)的还是会脱颖而出
别灰心

网友O:
引用 网友G:
虽然我们是靠技术吃饭的
面子问题也很重要哦

  哈哈。。女人更应该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有用即有修维修行业不会过时
只是现在维修从业人数过多且鱼龙混杂恶性竞争(价格战等)使行业低靡
经过 ...

哈哈哈,多谢夸奖啊,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哈哈。。女人更应该

你说要面子啊?男人不是更要面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哈,多谢夸奖啊,我对自己还是很有信心啊

哈哈 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