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6-11-12):
X42J 不定时掉电,以前遇到几个都是加焊PCH OK ,今天这个不行了,加焊用不到几天又要返修!
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很多。加焊完显卡后能用的话,估计还是显卡问题,不行就换

网友:
确定故障 要是桥的问题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又加焊了一道,动凶一点,现在没出问题了,等客户自己拿回去再试试看!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

网友:
返修率高顾客也不愿意啊

网友:
换一个吧,PCH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