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 一体机 开机风扇 狂转

楼主(2016-11-12):
苹果A1419 一体机 开机风扇 狂转 板号 820-3299-A   双系统都能正常进入  各位师父 给点见意

网友:
查温控啊 哥

网友:
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没检查到的。

网友:
A1419修过,没修到你这个板号,你试过进系统有掉电现象吗?没有你刷bios看看啊?还有就是这个机子需要把一些温控线都插上,否则也会导致风扇狂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