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自动启动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1-12):
bios拆了还是自启动  怀疑是桥的问题 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A:
自动重启 进系统正常 ? 这个机器不上CMOS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的吧

网友B:
桥有问题也会,你关机了,还会重启吗

网友:
看下RTC是否正常啊,这个机器你把大板拿起来就会自动开机的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有问题也会,你关机了,还会重启吗

不能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重启 进系统正常 ? 这个机器不上CMOS电池是可以自动触发的吧

不能关机  systempwrgood一直被拉高

网友:
BIOS刷过没有。桥应该就容易坏的

网友:
查一查电源接口的小板,上一次修一台二修同样故障的机子,主板都修烂了,换了个小板解决了

网友:
coms电池没有装会这样没有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