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3A76ME VER:1.0所有的USB不能用

楼主(2016-11-12):
CM3A76ME VER:1.0所有的USB不能用

没有找到一样的管子所以只能飞线短接
本人没有看图纸
说的不详细还请见谅。给点分也很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5只脚都是门电路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5只脚都是门电路  ?

不是门电路推测是5伏电压转换输出管子

网友:
没看图纸就知道坏件,楼主高人.

网友:
中间最好加个保险解决问题

网友:
中间最好加个保险电阻

网友:
这板子通病,io边上一个电阻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