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510装系统后进不了系统维修一例(通病)

楼主(2016-11-12):
接修到一台同行的THINKPAD T510,说机器装系统后进不了桌面就重启了,到手后故障还原一下,确实如此,换过硬盘后重装一样的。留下机器,开修,这个机器有通病这个问题,CPU供电铁壳MOS管发烫。但是这个机器铁壳并不发烫。但是还是怀疑是这一块的问题,那就拆吧,没想到运气真好,请看图

明显发黑了,换上上下管后,试机当然是OK了。看图吧

,兄弟们帮忙加点分啊。好多天没进分了

网友:
楼主秒杀了哈   厉害啊

网友A:
楼主运气还真是好或  直接秒了  这样修起来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运气还真是好或  直接秒了  这样修起来方便快捷

是的 必竟是通病,修起来还是快

网友B:
又是这铁管,呵呵

网友:
是的啊  很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这铁管,呵呵

是的啊 很爽

网友:
铁管遇到的掉电还挺多的

网友:
拆机看下电流声音来源

网友:
太棒了,这都 能秒啊

网友C:
图在哪里呢?我看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在哪里呢?我看到呀。。

有图啊! 兄弟你看不到?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修到过

网友:
学习了,秒 杀呀

网友:
不能进系统除了硬盘,内存外就是U了,考虑到铁壳管有胆势..

网友:
加分加分鼓励了,谢谢

网友:
我每次是只把三个下管改掉  上管不动  还没有返修过

网友:
这机只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铁壳 一个就是大电容 别的问题真还没见过

网友:
这铁皮管坏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