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4代主板换u 后续问题

楼主(2016-11-12):
前一阵接到一个 dell本 4代 u桥一体的 i5 应该是设计缺陷 dell 本 内存槽后盖 上有几各铁片塑料铆上去的 就像现在的一体键盘 但没那么结实 时间久了会掉 客户这个是本子放在这里从山上下来一路颠簸到市里 回家就开不了机了 打开看发现这玩意刚好卡在散热片附近 直接测 发现 桥部分短路 板子比较闲告知客户 交换 但是客户第二天要上山下次回来要几个月着急用(山上可是没网的 大家都懂滴..........)于是翻翻料板找到个一样的板 双核客户摔坏换板的告诉他只能换 双核了 速度回慢点其他没影响 收费400 客户 说只要能看 电影 就行 哈哈 毕竟没换过 哎 头大 没办法 只能 硬着头皮来 运气不做去年买过这钢网都。。没钢网肯定就不干了 十分钟 花了十分钟 眼都花了 植好珠 上机 妈的 桥左边ok 右边 翘着 奶奶的 加焊了3次按都按不下去 无奈 就这一个 拆下来看 发现u下面有很多小电容电阻 仔细一看 我擦 这玩意比我锡珠都高半头 哎 前面图省事儿用的 0.35的珠 重做 找到一小瓶0.4 的 半个小时之后 做好 上机 待机正常 上电 0.4左右 跳两下 妈的不亮 。。。。。。。。。。。心叫一个凉 毕竟cpu 已经被搞了好几次 白胶都有点黄了 告诉客户 gg 客户也是激动了一场 让我再想想办法 能不能 搞到板子 靠 这忙活半天不能打水漂啊 想起以前修过的成就的三代机usb模块儿短路能亮u口不能用的机器 换过桥死活不跑码的 最后 搞了原厂bios 才能好的机器 ,二话不说直接 干原厂 。。。。。。。。。。。 秒亮
装好 驱动一打 顺便给客户介绍个网站 收钱
开不了机

网友:
植株的话 我是直接把芯片贴在钢网上用锡箔纸固定 因为植锡台不好对位置 锡珠摆好 用刀片轻轻地把cpu周边的锡箔纸划断开 芯片下来之后 锡珠位置基本ok 风枪直接焊 做了2次 0.35株 10分钟 0.4 半小时这个有些锡珠歪了拨正花时间 还有就是 焊接问题 因为这个桥 植好珠会像小桥一样有点拱 不用担心 对好位置 直接 上去和普通芯片一样 直接 焊 温度到了 会自动归位的 碰都不用碰 当然 碰碰也没关系 。两三个月前修的现在换点儿下载分 。。没分好耽误效率啊 !!!!

网友:
顺便说一下6代u 见过2款 一款 类似 4代u 桥是 集成在cpu里的 比四代更薄 外观的话没四代那么长 稍微方一点点 第二款是没集成桥的在游戏本上看到的 cpu不像四代u可以拆卸带座 6代带桥的也是bga在主板上的 反正除了薄就是薄 以后维修焊接可能没那么难 但是估计以后都是交换的天下了,兄弟们 慢慢转型再转行吧。

网友:
看见一体U直接换板

网友:
CPU没换过,这种跟换桥有什么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