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原装机H-DRAKE-RS880:1.00开机不跑码

楼主(2016-11-12):
hp原装机H-DRAKE-RS880:1.00开机不跑码,取下内存条报警,压过桥,加过温,刷过BIOS还是不行,看网上有个同样的贴子,但无解决方案,会不会是这款机的通病,求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如果取下内存报警,已经跑码了,看内存参数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取下内存报警,已经跑码了,看内存参数正常不?

阻值我都全部打过,正常,就是不跑码,内存条是好的

网友:
工作条件全部正常

网友B:
时钟电路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电路看一下。

时钟也有,看来要动桥才行了

网友C:
我也碰见过几个这样的惠普板子  不跑码但是不插内存报警 最后刷了下BIOS 依旧不跑码但是插显示器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见过几个这样的惠普板子  不跑码但是不插内存报警 最后刷了下BIOS 依旧不跑码但是插显示器亮机

你说的是真的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见过几个这样的惠普板子  不跑码但是不插内存报警 最后刷了下BIOS 依旧不跑码但是插显示器亮机

你就是我的个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