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接口简单描述

楼主(2016-11-12):
屏线接口,
简单描述
5组信号以下包括5组,减去1组时钟,再乘2,得出来的结果,
去看所见的时钟为单还是双的
是单的就得出单*,或者双**,比如单六或者双六等等,
5组也上不包括5组,减去2组时钟,不需要乘以2,直接看结果,
再去看所减的时钟为单还是双的,例略
也可以看线蓝白线,
屏线:
红线为供电,黑色为接线,
蓝白为信号线,双绞线,

网友:
你这么说,很乱,。
其实就是 D0,D1,D2,CLK,D3这就是单8,单6就没有D3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实际上有图可查。

网友:
上图看好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