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 ASUSK42JR K42JA时亮时不亮通病故障解决办法

楼主(2016-11-12):
论坛首发  ASUSK42JR K42JA时亮时不亮通病故障解决办法

网友:
楼主,应该还有修台式机主板吧

网友:
我有片精英G31T-M9 V7.0可以显示就是短接开机排针后就不跑吗了

网友:
也就是关不了机,关机后屏幕黑了但是风扇还在转

网友:
IO换过还是一样!是不是桥的问题啊?大神们

网友:
这个板子BIOS里面有个选项是延时4秒关机把它选择成直接关机就可以了     不是io 也不是个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下来试试 有点贵哦

网友(2016-12-15):
整处这么贵,有绝招吗?

网友:
花了10分下了,用你的方法,老样子啊

网友:
非常感谢,收藏了

网友:
要10分才能下载 痛苦

网友:
谢谢分享 手上有块板试一试

网友:
我擦 去了10分下载分

网友:
加分加分加分感谢分享

网友:
下了不能看,也不知怎么回事,连下n次都不行,8.4k.........

网友(2017-01-22):
什么内容透漏下

网友:
应该是经验总结资料吧

网友:
手里刚好有块K42JA一样的故障,有空试试

网友:
试过不行,不知道还有其它方法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