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戴尔MIH61R REV:A00开机自动上电 掉电 反复

楼主(2016-11-12):
刷个bios就好了  开始以为h61掉电是缺电 我想开机就上电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  因为放过电了  还是这样  所以就想到刷一个bios  结果就好了  哈哈

网友:
掉电我测过内存1.5v pll1.8v 还有两个1.05v  不知道是不是vccsa和总线  还有一个3.3v  不知道是不是桥供电   就是没有cpu电  en开启是有的   就测了这些

网友:
楼主捡钱 我的搞了半天

网友(2016-12-15):
我板也是自动上电 然后掉电 反复

网友:
应该是BIOS里面文件缺损,使得SVID信息不正确,导致无法正常出CPU供电引起的反复掉电重启

网友:
可能是一个迹象,表明在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