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过滚动条掉电,插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6-11-12):
联想E440,过滚动条掉电,插电池不充电,每次过WIN界面就自动切换电池供电,不给电池充电,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怎么没人,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查下充电的信号和切换信号

网友:
主要检查电源适配器检测电路,我修过一个三星的也是这样是充电芯片坏了,特别提醒电源接口虚焊也会引起

网友:
多谢各位提醒,但是还是没找到问题

网友:
多谢各位,原来是维修电源电流不够,现在用万能电源可以充电了,看此帖受到启发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1260-1-1.html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通病吧,上次修到过没搞好,充电芯片,和EC都换了也不行,最后把ACOFF拉低不装电池让客户用了

网友:
换个电源板测试下 这机子好像2块板子

网友:
直流电源电压多少都不知道?也上电了?我算是学习了

网友:
慢慢弄 难修

网友:
这个系列的很糟  各种问题很多  这个问题没遇见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带程序的,可能是EC程序引起的

网友:
主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充放电切换管看看

网友(2020-03-26):
我也遇到一台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