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死人不顶命的G480CPU电压都没有

楼主(2016-11-12):
        一块心病都压在心里好几天啦,好是郁闷!今天再拿出来试试,机器是联想G480的,板号是11236-1,故障现象是好久以前EC周围进水过,上一个师傅处理

过进水问题,隔啦好久,机器又坏啦,这次现象是,插上电直接0.3,测试发现所有电压都正常,就是不出CPU核心以及集显供电,搞搞停停好几天啦,51640的

37,,48,15,16,以及其他一些外围电压都正常,换完51640,涛声依旧,继续刷BIOS,也是没戏的!

         换南桥,头大啦,还是一样,怎么回事呢,南桥25M晶振也起振啦,几个好信号也都是正常的,机器修到这里就没办法即系搞下去啦!

        前面说到的都是前几天修这台机器的过程,现在说说今天的,今天又把板子从箱子里边拿出来,对着图纸漫无目的的测量板子上的一些参数,突然发现51640的

2脚和第三脚之间阻值蛮不对劲,其实这个几天前我已经发现啦, PC4201是短路的,本以为是正常的,就没当回事,今天又测到这个地方,对照图纸,这两个脚应该

不是短路的才对呀,2脚对地市一个75K的电阻,然后和三脚之间是一个121K的电阻相连,然后三脚通过PC4201和地相连,现在三脚对地啦,难道是PC4201坏啦?
         一烙铁去掉PC4201,3脚还是对地短路的,3脚是CPU_CURRNET,查线路,发现这个信号通往EC8885的96脚,难道是EC这个脚对地啦,就把96脚挑开,再测

试,发现CPU_CURRNET不再对地短路啦,通电,呵呵,CPU电压出来啦,接上屏,联想的LOGO闪出来啦,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途的,哪位帮忙大神分析一哈!反正

也不影响使用,这个脚就这样挑开用算啦,节省成本!

网友:
不错。继续女里吧。。。。。。

网友:
进水的就是这么蛋疼

网友:
翘起来不是EC收不到这个信号啦?这个信号无关紧要吗

网友:
有高手能说一下那个信号是干嘛的吗,好期待呀

网友:
CPU_CURRNET 字面的意思是CPU 电流,估计是CPU电流监测之类的信号吧

网友:
我手工不太好,不太喜欢换EC。

网友:
EC微短导致无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