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6-11-12):
联想S230U 电池不开机,电源可以给电池充电,单用电池不开机,版号LA-8671。单用电池公共点没电压, 测试pq303的4脚和123脚电压一样。PQ306的2脚3脚电压一样。PRECHG电压0V。PRECHG只到这几个地方, PQ303D的5.6.7.8脚电压是1.多v

网友A:
你试下先用充电器帮助开机 然后把充电器拔了看下正常吗

jys

网友B:
可能EC 没检测到电池吧?或者放电电路有问题

jys

网友:
la-8671p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下先用充电器帮助开机 然后把充电器拔了看下正常吗

拔掉电源,就关机了

网友:
现象修个板,都要这样分析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EC 没检测到电池吧?或者放电电路有问题

公共点没电,EC 肯定也没供电

网友C:
pq306 2脚是电压多少?

jys

网友D:
查PU102B的输入条件!即5、6脚的电压。

jys

网友:
应该是充放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公共点的管子ok么

网友:
按原里来修吧    要的是速度维修

网友:
这样空说  不好说!

网友:
应该是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pq306 2脚是电压多少?

PQ306的2脚3脚电压一样,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PU102B的输入条件!即5、6脚的电压。

单用电池6脚3.3v   5脚为低

网友:
哪里不对点哪里

网友:
修好了分享下。。。。

网友:
把pq303换了或测试条件嘛,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电池坏,不要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如果条件允许先找一块电池试试吧,

网友:
电池不开机的话检查电池的隔离管的条件,和EC是否检测到了电池

网友:
客户着急机器取走了。本来想继续研究。

网友:
是不是隔离有问题呀

网友:
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