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待机有5V无3V

楼主(2016-11-12):
前天收一台Thinkpad E430的本子,插电发现待机电流0.006,按开关不触发,然后就迅速的拆机!裸板量了一次3  5V待机电感,发现无电压,找图纸  找到待机芯片 pu401  把基本条件都量了一下   发现3  5V的开启电压ENTRIP1  ENTRIP2均无电压   然后在咱们论坛翻了翻帖子,发现有同样情况的,说是EC是自带程序的,于是我就买了一个带程序的EC焊上去     焊上去,情况变成了待机有5V无3V,然后继续看待机芯片  发现6脚的5V开启有了   但是1脚的3V开启依然无电压   于是又找到   查PQ407 G极无电压  D极有3V  应该是正常的了  然后看下PQ406 2脚3V PNP沟道的场馆导通 1脚没电  正常   于是到了PQ405  6个脚的场馆 里面是双N沟道的管子   G极无电压截止   正常   6脚正常产生了5V  可是3脚没有电压   6个脚的管子已经换过了   还是依然如此   实在是郁闷的不行   求各位大侠们指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中间也没有断线的地方    请各位大侠给些意见   先谢过了

网友:
这是我上面提到的2个地方   希望大侠们能给小弟点意见   谢了

网友:
建议换待机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