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5无3V 5V

楼主(2016-11-12):
请教大师们,联想E555机子进水了刚好在电源芯片上,板号:NM-A241   无图找不到图,请问大师们,这个机器插上电源都出3V  5V,还是没有。现在问题都是是不出3V5V
还有就是PU8 19角对地是正常用的么还有EC旁边的LE2也对地了。PU8 RT6585B,6角和20开起电压有了3.7V  13角5.3V  9角5v  17角4.9V 这些电压对吗?

网友A:
阻止正常的话 换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止正常的话 换个芯片

芯片,换了几个了,

网友:
供电 ref 开启 ldo pwm开启 pwm输出 先查一下条件 打直 测电压 然后抓波!

网友:
找找看有没有管脚定义

网友:
电压是对的啊,有些机是需要触发后才出3/5V的

网友:
看图就知道PU8 19角对地是不正常的!

网友:
这机可以参考一下E450 来修!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是通电就出3V 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应该是通电就出3V 5V的。

对的,谢谢大师

网友:
PU8 19角对地是不正常的!查外部电客,二极管.

网友:
有些机器触发才有3V5V的啊

网友:
阻值正常不,芯片条件满足的话,建议把3V/5V的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联想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条件正常就先换芯片吧

网友:
3脚的3.3有么

网友:
查图纸,看时序赛

网友:
一步一步地来,每个信号查起

网友:
现在有一些机器 触发以后才有 3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