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解决大家遇到的一个通病故障,SONY SVE14AA12T 开机断电而且卡在开机界面

楼主(2016-11-12):
首先,拿到这台机子,问客户说开始卡在开机界面,心想好解决,肯定是BIOS问题(之前遇到过多台都是刷BIOS解决),谁知刷了【迅维】网上所有的BIOS都没法解决,接着再到某宝上谈了两个刷上去,还是一样的情况,开机卡界面,自动断电,不断重复。
现在店里没什么机子,也没多少客人,先抽跟烟,理理维修思路。
接着上,已经确定不是BIOS问题,好了,那就装上去,不去折腾它,再找图纸,谁知岛国的机子没图纸,心在此冷却1万万秒。
没辙,提着表上战场,单打独斗,一个一个来,就在这时到桥附近发现PL12没有任何输入输出,顺着往下查,最终发现困扰了多少英雄豪杰的故障尽然就是它---------就是它-----------就是它搞的鬼(自动断电、开机卡在开机界面),------------------------------PL14-----一个电感搞的鬼。
麻麻换上开机,哇靠,完美亮机,终于不断电不卡机,温也不高了,那是运作了流畅了,整个人的感觉也好了
希望遇到此故障的友友们少走弯路。
虽然不是BIOS问题,那我也把在某宝花10块大洋买来的BIOS分享给大家
更希望大家多加点分,鼓鼓这颗坚持不懈的心,先谢谢大家了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BX-273 PCH BIOS 25L6406E.zip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BX-276 EC BIOS 25X10BV.zip

网友:
我遇到是开机不显示  最后也是在某宝上买 刷上九好了

网友:
说说为什么怀疑这个电感呢,这个可是很少坏的呀?思路说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电感虚焊了!

网友:
好像是独显的供电来的!

网友:
楼主技术很赞呢 这种情况修出来不容易 不过我楞是没有看到PL14在哪 多半不会是通病 待验证

网友:
电感接触不良吗

网友:
怎么会想到是电感

网友A:
PL14没看到,看到脚了,人字托。 楼主哪里人,还是夏天?

网友:
两端电感没电压不查哪个芯片输出的,为什么会认为电感坏了的呢?

网友:
电感坏了? 真是少见昂

网友:
加焊电感好了,还是很爽的啊!

网友:
sony的机子通病bios修到过,你这个故障表示还没有遇到啊

网友:
电感一半不坏啊!

网友:
你这个BIOS明显是论坛下载下来的。不是某宝买的吧

网友:
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14没看到,看到脚了,人字托。 楼主哪里人,还是夏天?

显卡和CPU之间的,显卡供电电感,我也正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说的半吊子话,究竟是虚焊,变质还是什么的都没有讲明白。

网友:
电感不良???

网友:
说些没头没尾的话。。。

网友:
刚验证过,换了电感也是一样,机器有时候不会卡,估计还是哪里有接触不良。

网友:
电感线圈有问题了?

网友:
什么供电的,怎么知道是它的问题的?

网友:
我的一样现象 不过我是拆了电感 不用了 直接集成显卡 你的是换电感好的吗

网友:
图片怎么有其他网站LOGO

网友:
可能电感烧了一半 没全部烧坏

网友:
电感导致不开机 ?

网友(2017-06-29):
电感 问题,还不好查呀

网友(2017-08-15):
电感问题?修好好多都是不开机/短路问题,还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有的SONY也有图纸的。不说说这是哪个电压的电感啊,看着有点费劲啊

网友:
是啊,为什么是PL14 大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