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之触发电流0.1A维修一例

楼主(2016-11-12):
     昨天接修到一块Y470的裸板,板号是:LA-6881P,故障现象:触发电流到0.1A的样子就不动了,量各大供电阻值无异常,且除内存供电外,其它供电全无。心想既然供电阻值正常,那是不是二级转换电压没出来呢,导致后面供电出不来。打开图纸开始测量

U46的S极只有0.8V,明显不正常,U47 S极0V,那就先修这两个转换电压吧。这两个N沟道的管子的G极都是通过分压+VSB来导通转换出+5VS和+3VS,测量+VSB为0V。继续追查+VSB来源

看图纸由+VSBP更名而来,再查,+VSBP是通过PQ203转换而来。PQ203的2,3脚都为19V,明显不会使PQ203 P沟道管导通,PQ203要导通,2脚必须为相对低电平,那PQ204就要导通对地,实现B+对地分压,那么PQ204是N沟道管,G极就要为高电平,实测G极为0.36V,不能导通PQ204,G极由高电平的SPOK送到G极,SPOK为待机芯片的PG,3V,5V都正常了,为什么SPOK还只有0.36V,先换了一个待机芯片,还是一样的,再看,SPOK是由外部VL上拉为高电平,实测PR220一脚为5V,另一脚为0.36V,看来是别的地方给拉低了,为了快速查出哪里拉低,直接拆掉PQ204,还是只有0.36V,再拆PR221,PR220两端都为5V了,看来就只有PC207给拉低了,实测PC207接没有短,不管那么多,直接拆了,把PR221给装回去,SPOK还是有5V,再装上PQ204,按开关后,电流噌噌的上去了,看图

由于只有裸板,只能外接显示器试机,不能亮机,外接USB键盘,大小写可以开关了。看来是正常了,同行拿回去装机OK。维修到此结束,兄弟们觉得可以的话就帮忙加加分吧。谢谢啦。所以有时候也不能说电容能充放电就是好的,当它不良漏电也会拉低。一个小电容查死人啊!

网友A:
发现这种6.3V的小电容易漏电。

网友:
小电容很容易坏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很清晰。

网友B:
这故障看着写得简单,实际查起来还是要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这种6.3V的小电容易漏电。

是的,这种小电容,也不好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故障看着写得简单,实际查起来还是要时间的

确实是的,很花时间的,我是尽量写简单点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C:
今天修了个LA-  6884           Y470的,独显驱动打不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今天修了个LA-  6884           Y470的,独显驱动打不上。

你那个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是什么问题呀?

u11的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电压没有转换过来

网友E:
电容漏电了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漏电了 ?还是

兄弟我写的很清楚啊

网友:
能查出问题就是牛

网友:
太复杂了。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目标明确

网友:
电容漏电导致的电压拉低真的不好修啊。学习了以后注意。

网友:
修了个B460不出待机3V 5V芯片发烫,后来还是电容出问题了,电容取下来测试阻值63   第一次见这种没有完全击穿的,万用表测试不出来

网友:
看着简单 , 实际查起来还是要时间的!

网友:
其实这种故障修起来也蛮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