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外设不能用维修经验

楼主(2016-11-12):
机器拿来的时候 键盘触摸板都不可以使用 外接也不行 其他正常
拆机 直接从SLP S4电压查起 这个电压是供给外设的 3.3偏低 只有1.2 转换芯片控制级电压正常 判断芯片损坏 某宝没有卖的 直接飞线 搞定 没拍照片 不好意思了麻烦论坛的兄弟顺手给加点分 万分感谢!

网友A:
s4是给外设的吗?苹果独有设计?一般S4不都是桥供电什么的开启?

网友:
今天没分了,不好意思,明天给你补上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4是给外设的吗?苹果独有设计?一般S4不都是桥供电什么的开启?

3.3v_s4是给外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_s4是给外设的

好吧,那就是苹果独有的了,分给你补上了

网友:
slp -s4pch桥和io通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