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求助,OKI 6100F+针打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1-12):
今天修到一台四通OKI 6100F+的打印机,故障为A4横向放纸进纸正常,,A4竖向放纸会跑到打印头的后面,然后,电源灯常亮,进纸\缺纸灯一真闪,这种故障要给机器本身恢复出厂设置?求大神给点指教,,还有百度上说的全是这款机器的打印自检,,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款打印机,恢复出厂设置的方法??
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表示没修过这个

网友:
只能找这机器的手册了,,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故障是,机器不能识别A4纸,有两个可能,一是纸宽传感器脏,二是机械问题导轨脏等。

网友:
更趋于传感器脏的问题,清洁干净就可以因为是缺纸灯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