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可自动触发开机不能手动开机!!!

楼主(2016-11-13):
今天修了个X201I可谓是一波多折! 话不多说,,机子接到手里插上电源,电流到0.02又掉到0.00 看起来像是短路!拆开机子细细查看,发现电压没有过第一个MOS管Q48  导通这个MOS管需要两个信号 :DISCHARGE   -PWRSHUTDOWN ,,,经过查看发现没有-PWRSHUTDOWN没有电压,这个信号是TB62514FG发出的,和IBM T60电源管理芯片是一样的!经过一 一排查,发现 BAT_VOLT 对地了!这个是由主供电分压而来,分的8V左右的电压. 找到原因了,就换芯片,由于手里没有同样芯片,从料板上找了一个,是T60的板子,在这说一下,TB62514FG和BD41760KVT是可以代换的!换号之后插上电源,电流0.02待机,3V 5V 都出来了,按下开关没反应,问题又来了,难道是芯片不能代换吗?想着把COMS电池拔掉,再看看电流上去了,电源只要不拔掉就可以正常手动开机!!!奇怪,,可以自动触发不能手动开机!这是什么情况,晕,,,又插拔电源几次时而触发时而没反应!搞的无从查起毫无思路!没办法先刷个BIOS 吧,刷完之后还是一样!最后想放弃了,这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本人出来从学校出来2个多月,来到外面学习全靠自己摸索,记得在学校老师说过一句话,自己肯学还要有师傅肯教,好了不扯那么远了!最后经过细心仔细发现一个问题,当插上电源的时候电流0.02待机都是正常的,但是唯一有一点,当电源插入的不能触发的时候上面适配器插入的标识小灯不会亮 ,当能自动触发的时候电源插入的标识等就会亮起来!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应该是适配器的检测信号吧!-EXTPWR_.  发现信号来自 u8这个芯片发出!芯片是BGA 的,外接一个电阻上拉3.3V,信号经二极管发出,不能触发的时候量二极管是低电平,不知道是芯片拉低电压还是。。果断拆了二极管, 发现是芯片没有发出信号,从料板找个同样的芯片 ,植好珠装上!再次测量U8发出的-EXTPWR  3.3V电压正常,维修结束! 谢谢大家观看,希望给我加点分,谢谢

 会员855362300鑫豆2025-1-16 03:15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X201I.pdf

X201I 图纸

x201i备份好BIOS CPU I3 300M.zip

X201I 好BIOS

网友:
细心+耐心=成功   已赞!

网友:
思路清晰.让我们收获多多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可以的    大神膜拜中。。。。。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学习了 LZ

网友:
这个IBM的信号就是复杂,EXTPWR。

网友:
老 IBM 不好搞,,头疼

网友A:
基础知识还挺扎实的楼主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B: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网友:
非常有耐心,厉害

网友:
思路清晰,此贴可以做以后维修参考,加分

网友:
t60用的是bd4176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适配器检测信号

是的啊,我发这贴时候还,没搞懂,适配器插入是低还是高,不过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础知识还挺扎实的楼主

还好还好

网友:
好费力的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够细心的 ,这小芯片 应该都是手动值珠的把

上次一个进了液的  也是这个进的这个鬼这里  植株还飞了4根线

网友E:
现在这机子收不起价了,以前这板子卖3000元多的时候,维修费收过800元

网友:
判断的一步到位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网友F:
ThinkPad的电路就是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ThinkPad的电路就是复杂

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这机子收不起价了,以前这板子卖3000元多的时候,维修费收过800元

那只是想当年了!今时不同往日,,

网友G:
这机器感觉还不如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     好技术

一般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一个进了液的  也是这个进的这个鬼这里  植株还飞了4根线

那你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感觉还不如换主板

大家都会换主板,然后呢?还需要维修的人干嘛呢?

网友:
学习了!TINK的机器不太好修!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好技术,收藏了

网友I:
-extpwr不是低电平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extpwr不是低电平正常吗?

-extpwr这是低电平,但是U8这个芯片上拉的3.3是个高电平,我把二极管断开之后,发现U8的上啦电压还是低,这个信号用电池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的!我之前说错了。。这个信号是待机芯片发出的低电平-extpwr 拉低别的电压!谢谢指正

网友:
IBM机子还是不好修

网友:
好手艺,没看完以为是键盘的开关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干净利落。好

网友:
正好我这也有一台,开机键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BIOS放电后,接电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这个机我还没有遇到过换这个芯片的·· 换这个工程就大路

网友:
一看就是个老手了,学习学习。

网友:
技术好着里?值得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楼主技术很到位,

网友:
这机能 收多少米?换块板不是多省心?

网友:
很有耐心!!!!

网友J:
这机器修的是一波三折

网友:
这思路可以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机器修的是一波三折
开机之后,触摸版不能用!触摸芯片短路了,你能理解这心情吗!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想法不错

网友:
比较难搞啊

网友:
牛,就那个bga的U8,轻轻松松就上去了!自己手动摆珠子?

网友:
要学维修,找迅维网。月饼真牛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