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X55C

楼主(2016-11-12):
时间:2016.11.12
地点:江苏江阴飞音
人物:q759315349
型号:A550V

----------------------------------标准的分割线---------------------------------------
今天接到返修机 a550v 上次修到的故障是单适配器 单电池OK 同时插打表 被秒杀掉了 这个客户反应情况:关机不充电 开机充电充到88%不动了。恩。有意思 先在华硕官网下载个升级程序

这么一刷然后陷入了尴尬之路 刷BIOS之前的冲动 导致忘记了华硕在线升级有BUG 我放在C盘刷写 然后不开机 不开机了......
没办法 拆机吧 拆机刷个合成BIOS 还是不开机 多按几次开关  可以亮机 开始以为是LID在作怪 干掉后就感觉冤枉它了。。 然后一步一步测条件 开关--ec跳变正常
LID正常 测量ACIN_OC# 不正常  (RN3003排阻更换过一样)

因为我用的是示波器 这个电平波形呈 高低交错 用万用表测量为1.9V 问题找到 大大的不对。直接追查信号来自:

焊盘的另一边为:

测量PQ8810 G极有0.9V的电平 正常的话 要导通使ACIN_OC#为低 更换此管子 一切问题结束!待机用电池也是可以充电了

网友:
声明一下..此贴不是我写的..我只是帮别人发了一下..他说他发上去是空白的..我就帮人一下..

网友:
升级BIOS也有风险

网友:
你这个转的,还没看明白

网友:
我发帖后是空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