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惠普CQ43 g4等机型白屏的问题,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11-12):
本人连续碰到3台  hp g4  和两台CQ43   的机器白屏问题了!  G4的是一代i3   开机的时候白屏  花屏  灰屏     偶尔有正常!  最开始的时候以为是屏不行了,换了后OK了   但是用户用了半天   一天又不行了     后面拆了机器再装回去又好了,以为是屏线松了,没过一天又拿回来了,于是外接VGA试试看,没想到一插VGA后又好了,内屏外屏都有显示了   ,最后又还给客户,到今天快一个月了也看到拿回来,今天这个CQ43又是同样的问题,开机白屏,外接VGA的后就又好了,但是从新开机后又是白屏!  又时候又可以!  真是搞不懂!   大家有没有碰到过惠普的的这种毛病?

网友:
量一下屏供电吧,按步就班

网友:
遇到到过内接花屏 外接一下两个屏幕都好了 的联想机器  最后是是换屏好的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缠,还费心费力。。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搞了好久,显卡换了,也不行,最后是屏线到显卡的地方断线了。

网友:
我绝得应该是显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