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32F3320B, 开机时好时坏,哪里问题呢?

楼主(2016-11-12):
   TCL L32F3320B

   收到这个显示器客户说有时能打开,有时怎么按开关也打不开,有声音没图像,找了半天也找不到问题,各位前辈帮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的问题呢?  谢谢了。

网友A:
有声音没图像的时候测电压。是背光不亮,还是屏体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没图像的时候测电压。是背光不亮,还是屏体不亮?

有图像了,正常LED电压是58V左右,不亮时28V左右,有个电源指示灯,关闭那个灯就亮了,待机了,按开关就又灭了,屏幕就显示了,有时候指示灯不亮,屏幕也不亮。  别管它等等就又能打开了,关上在开就又那样了

网友A:
绕来绕去,我都让你给绕晕了。
插电,电源指示灯亮,待机状态。按键二次开机,电源灯灭,图像声音都出来了。
现在故障是有时插电,连电源指示灯都不亮,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来绕去,我都让你给绕晕了。
插电,电源指示灯亮,待机状态。按键二次开机,电源灯灭,图像声音都出来了 ...

不是那意思  ,这个TCL电视 正常情况下是   屏幕亮了  指示灯就灭了

网友A:
测量主板看下是不是DC-DC电路里面的5V输出没有电压。如果是的,很幸运,5V电路虚焊。在DDR旁边那里,一个大的八脚贴片,旁边有一个小的八脚贴片。补焊这片电路看下。
这电路容易出问题,看下是不。

网友A:
确实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讲不明。
到我手里,判断问题不用1分钟。当然,修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板看下是不是DC-DC电路里面的5V输出没有电压。如果是的,很幸运,5V电路虚焊。在DDR旁边那里,一个大 ...

你是说电源板上的DC-DC的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跟你没有共同语言,讲不明。
到我手里,判断问题不用1分钟。当然,修好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现在按开机键,屏出现TCL  LOGO的时候就黑了,但是电视有声音,没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主板看下是不是DC-DC电路里面的5V输出没有电压。如果是的,很幸运,5V电路虚焊。在DDR旁边那里,一个大 ...

我测量  开机键上  是有5V电压的,是这个5V电压吗?

网友:
讲不好,这种不好搞

网友:
出现图标就黑了,有声音。那就是背光一闪就灭嘛。手电筒照屏面看图像。
看主板供给电源板的背光开启和亮度控制电压有木有。有的,就是背光保护。

网友:
TCL的修到一倒42寸的,有时能开机图声均有,有时突然关机就开不了了.最后换板了.怀疑程序问题.

网友:
这个最好直接补焊DC-DC电路

网友A:
"现在按开机键,屏出现TCL  LOGO的时候就黑了,但是电视有声音,没图像"
就你说的这个来判断故障点。那是背光一亮就灭是不?测量主板上屏12V,以及各组小信号电压都正常吧。用强光手电筒照屏体表面,有字符图像吧。
那么,故障点就明确了,就是背光不亮。所以,5V电路就不用看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背光一亮就灭,有几种问题可能会引起这个故障。一;主板供给背光的开启和亮度控制信号不正常。(测量电源板和主板的连接线,上面那里标有,一般2到4伏左右。如果你不懂的,就把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线的各个电压都发上来。这个可能性不大)  二;电源负载能力不行。(这个的可能性很很小)  三;背光电路误保护 。(查下背光反馈线路,也就是背光+电压升压后,你说的58V反馈电路,瞄下。这个很有可能)  四;屏内灯珠问题。(这个就需要拆屏来一个个测量了。当然,如果你有点灯器,用来测量也可以。不过没用。有的灯珠没有完全损坏,只是临界于损坏的状态,测量灯是亮的,可是它也是坏的。这个可能性很大)

直接说换板的就是欠扁。

网友:
时着是不着的机器都比较麻烦难修吖

网友:
检查背光  用强光手电照屏  看看有没有暗暗的图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按开机键,屏出现TCL  LOGO的时候就黑了,但是电视有声音,没图像"
就你说的这个来判断故障点。那是 ...

电源  BL-ON  是2.73V多     P-ON 是3.34   DIM  2.19V     给灯珠电压是   23.8V   正常是50多V,    难道是哪个16角的芯片坏了?

网友A:
既然28V能生到58V,16脚芯片不坏。
32寸的不大,拆下屏看下里面的灯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28V能生到58V,16脚芯片不坏。
32寸的不大,拆下屏看下里面的灯珠吧。

灯珠?  你是说灯珠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