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kc s2232i 白屏 故障 简单维修一案例

楼主(2016-11-13):
品牌 :hkc 故障;白屏
维修时间;2016.11
维修人员;阿虎
维修地点;中国 信阳 固始
..........................................我是分界线。。。。。。

     今天一个客户拿来一台显示器,问曰;显示器修吗  前台接待人员 说修啊  客户又问 当场修吧  不是拿到别人哪里修不  客服人员说 我们自己客可以修 干啥拿别人那里修,,,客户说好吧   客服登记后 就拿给我修了,一看是白屏啊   感觉这个显示器很熟悉啊 一看是hkc 的  应该是2合一的板子 即电源板集成 驱动板的   之前修过不少 全是白屏 应该是通病吧。。。。三下五除2 拆开后 开始测量 果然是没有屏供电  肯定白屏啊   老规矩打阻值  正常  测q5输入5v正常 输出0.36v 不正常  问题找到

      于是和前台打了招呼  客服和客户报价  客户同意修后, 便开始找p管更换  这个hkc的板子很奇怪 原来是8脚的 预留的还有3脚的位置 正好省事了  风枪一吹 一装 ok  不过有的驱动板装的是3条腿的 预留的也有8脚的位置 无所谓了 方便就好。。。等了30分钟后  在里面测试 然后交给客户  ok

网友A:
最近缺分 排名都下去了 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网友B:
收钱  这个白屏钱  好赚

网友:
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C:
现在LED都 这种货色 板子上插板子  好多  LED升压坏的多  一般换代用LED 高压 就能搞 定呀

网友:
我之前直接就是接一根线

网友D:
我之前和楼上的维修方法一样,一根线解决白屏

网友E:
屏供电的管子坏了。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F:
完全是秒杀啊,虎哥威武。。。

网友G:
借问声,前台是女滴么,漂亮么,婚否

网友H:
看很多人说可以直连,这个管子应急的时候可以直连。下次试试

网友I:
这个机器通病捡钱的

网友J:
楼主的电脑桌面跟我的差不多。。。。看的出工作能力强大。。。。

网友K:
虎哥大早上就捡钱。

网友L:
只是管子封装不同罢了!参数相近就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最近缺分 排名都下去了 大家多多支持 谢谢

楼主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钱  这个白屏钱  好赚

经验很重要、

网友:
速度就是金钱

网友N:
虎子哥啥时候有前台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N:
虎子哥啥时候有前台了,呵呵

随时就能有啊

网友:
太快修好  客户觉得是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工作。

不辛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是管子封装不同罢了!参数相近就行.

是的 确实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K:
虎哥大早上就捡钱。

不是早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电脑桌面跟我的差不多。。。。看的出工作能力强大。。。。

我怎么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通病捡钱的

是啊 捡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很多人说可以直连,这个管子应急的时候可以直连。下次试试

我没短接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借问声,前台是女滴么,漂亮么,婚否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完全是秒杀啊,虎哥威武。。。

过奖 过奖  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的管子坏了。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

是啊  好修 收钱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和楼上的维修方法一样,一根线解决白屏

这个机器你短接过  我没短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LED都 这种货色 板子上插板子  好多  LED升压坏的多  一般换代用LED 高压 就能搞 定呀

是啊  升压板 坏的也多

网友:
楼主赚钱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你短接过  我没短接过

短接没问题的

网友O:
电源管转换管坏,一般不是用N管的呀,
这个用P管,一般是笔记本保护隔离才用到P管。

网友:
你试过了啊 下次用个保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O:
电源管转换管坏,一般不是用N管的呀,
这个用P管,一般是笔记本保护隔离才用到P管。

是说n管了吗?

网友P:
意思是说这里可以装三脚的芯片也可以装八脚的哦

网友:
驱动板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意思是说这里可以装三脚的芯片也可以装八脚的哦

是的啦

网友:
新宇啥时候整前台了

网友:
随时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