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5电流反复跳变

楼主(2016-11-13):
联想g485上电后电流反复跳变,测量发现CPU的PG信号和复位信号也是反复跳,换过南桥和EC了,还是一样,电压也都有,不知是那里坏了,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大一些,这桥坏的多。料板拆吧

网友:
从pg入手      pg引起的复位跳

网友:
默默的说下你刷bios了吧,查网卡声卡

网友:
我明天试试在说吧,我好像就是没CPU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