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cbook pro a1398换键盘的方法

楼主(2016-11-13):
   如题,苹果a1398换键盘。。。有换过的请赐教!四代i7的机器,键盘全部铆钉订上的,没有一个螺丝。。。

网友A:
这种把键盘强拆下来就有很多的螺丝空出来

网友:
高端机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把键盘强拆下来就有很多的螺丝空出来

已经暴力拆掉了,有些铆钉从c壳掉下来了。。。用螺丝打上了!

网友:
苹果 部分本子都是这样的  去掉铆钉 拆下键盘 之后用小螺丝固定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