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面屏华硕太极本通电掉电,不显示!!

楼主(2016-11-13):
机器主板像苹果A1466的主板一样的。。。I7 CPU和内存板载的!!!!!电流上到0.6掉电,BIOS刷了几个还是一样,机器很贵不敢乱动,有点像不过内存,,想交换主板算了

网友:
这是不好搞

网友A:
上电,弄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弄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下

假负载插在哪里呢

网友:
侧主板的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就是啊  太贵的不敢动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电,弄上内存假负载测试下

这种板子 没有假负载的接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