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 开机200ma不动怎么修?

楼主(2016-11-13):
苹果6 按开机键,开机电流有时候直接跳到200ma不动,不会掉落,有时候按开机键,先到70再到200ma,想用烧机发试试,看看是不是主供电短路,用电源直接加3.7到PP VCC MIAN没反应。换从电池开机后从3.7加到4.2V电流没什么变化,接下来没思路了,该怎么修?

网友:
先测所有供电电压有没有。

网友:
对了,刚开始客户反映说白屏,到我这里电池没电,冲了电之后,不开机,黑屏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缺哪一些供电

网友:
能刷机不呢?

网友:
先看下电源的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缺哪一些供电

缺一路供电,缺第二组供电,供电对地二极管档0.047,该供电通向CPU,相关元件比较多,可调电源直接加,在这路上,2.2V时750ma,相连元件没有明显发热,过一会,cpu发温,不烫手,不会是CPU坏了吧

网友C:
电流在200MA-300多MA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多MA回到200多停住为USB芯片问题。

网友:
第二组供电应该为1.1V,测的时候没有,摸了相连电容,没有发烫的,

网友:
可以通过刷机报错进行维修

网友:
还是看刷机报错来确定故障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缺一路供电,缺第二组供电,供电对地二极管档0.047,该供电通向CPU,相关元件比较多,可调电源直接加,在 ...

也有可能是cpu问题

网友:
USB管理芯片看烫不烫

网友:
直接换U2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流在200MA-300多MA之间停住或不停摆动一般是硬盘或者系统问题,700多MA回到200多停住为USB芯片问题。

看可调电源电流跳变,不像正常开机的状态,电流跳变有时直接从0跳到200ma,有时0-0.04a-0.2a

网友:
先刷机试试!这种问题应先软后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可调电源电流跳变,不像正常开机的状态,电流跳变有时直接从0跳到200ma,有时0-0.04a-0.2a

看你上面说是缺第二组供电。你这个电流跳变也是正常的,应该是停在220ma卡在了图形等方面的供电。下图就是第二组供电(图形显示供电),我看这组供电的元件也不算多,建议你直接从这组供电的相关元件入手,另外问问客户导致故障的起因,结合这些情况再分析缩小范围就比较容易处理了。

网友:
手机这个东西比较复杂。慢慢来就好了

网友B:
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有问题,我看维修系统上面,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几路电压,一共十组,有八组能亮机,但是第二组pp_GPU 这组上面左上角显示1.1,但是选择网络,在点位图里面对应线路,线路标的是0.9-0.95V,而且在迅维发的其他资料里这一路是在其他七路之后,有复位,能联机,才出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智能手机维修系统有问题,我看维修系统上面,按下开机键后电源ic,输出几路电压,一共十组,有八组能 ...

迅维网手机维修系统是做出来的,难免会有bug

网友:
200ma不联机多半是USB控制芯片坏了

网友:
参考一下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19332-1-1.html
能联机最好先刷机看看报错什么来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
联机看下是否刷机模式  看电流像没系统

网友:
那一组GPU电压开机后是没有的。只有你玩游戏的时候才有吧。

网友:
思路,第一步:确定是不是插电自动出电流,如果自动上电,查触发前电路;如触发后定电流,查电源IC输出13路供电是否出全。那路不正常追其根源。提示:先刷机看情况,看电流是系统自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