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植硬盘的锡膏是无铅还是有铅 啊

楼主(2016-11-13):
如题,你们植硬盘的锡膏是无铅还是有铅 啊

网友:
有铅的比较放心,无铅怕温度高。

网友:
有铅的比较好上    但是以后就没那么耐用     一般用有铅的

网友:
有铅的成功率高.

网友:
有铅好植。。。

网友:
向高手致敬!受教了!万分感谢!

网友:
这个重置大多数都是有铅的啦

网友:
大多数都有铅的 温度好控制

网友:
从来没用过无铅的,没毒的我不玩

网友A:
一直用的千住的那种,应该是有铅的.

网友:
有铅的,中温锡浆

网友:
当然是有铅的啦     无铅的温度太高了  不爆吹坏别的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用的千住的那种,应该是有铅的.

我用阿尔法的不错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了大家的评论 。有铅的更好~ 感谢楼主~

网友:
有铅的比较放心 毕竟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