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求救

楼主(2016-11-13):
g470声卡那块进水不开机处理之后开机超慢!不知道哪里的事!求大神!!!!

网友:
进水就清洗嘛,看好发绿的元件,应该换的换掉

网友:
进水了一般吧发霉的换掉都能好

网友:
拆掉声卡看下

网友:
仔细看一下进水的地方,有时候会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