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充电灯常亮 应该是通病

楼主(2016-11-13):
   机器拿来故障是花屏。直接报价换显卡,换好显卡后呢发现这个充电灯常亮的,就是不管你插不插ac电源,只要电池装上去就亮灯。客户说原来不会这样啊。。。。
   没办法,既然显卡已经换好了,那么这个小问题还是得帮客户解决,要不收钱不到。。
   查到最后是acok信号的问题,又是104排阻,ASUS的通病啊,prn8901,位置在风扇插口上面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X54HR也是一样故障现象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好我客户修好后我们发现问题的.客户都说以前不这样.真晕了.以前我见的是不开机呀.

网友:
这个故障现象好像见过的,当时客户没修

网友:
下次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B:
修好的机器 一些小问题 也就顺带修好了

ASUS的排阻故障确实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经验.好我客户修好后我们发现问题的.客户都说以前不这样.真晕了.以前我见的是不开机呀.

肯定了,怕就怕碰到这样的,死咬说之前是好的,现在你却说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的机器 一些小问题 也就顺带修好了

ASUS的排阻故障确实很多

呵呵,小问题还好,怕就是机器点亮发现有其他问题客户不认帐。。。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很少碰到的。下次遇到可以秒杀了

网友:
现在手上两台这样问题。看能不能秒杀  一台K42J   和X42J   如果你能上传图片就完美了

网友:
华硕机器喜欢出问题的也是这几个信号了

网友:
大家好,华硕X42J不定时掉电什么问题啊,bios   桥都干过了,

网友:
应该是acoc 这个信号

网友:
没来张图纸看看